求助运动控制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8-06-13):
        本人来自四川绵阳,因地震后单位恢复生产需要对损坏的运动控制设备进行改造性恢复,原系统为10年前研制的,伺服电机及伺服驱动器为

三洋公司产品, 增量 编码器为电机出厂配置,脉冲2500p/r,驱动器为PZ0A150A,驱动器出厂配置为位置控制方式,运动控制卡为CONTEC SMC-3 . 现急需改造性恢复,结构部分暂不改动,即电机及编码器维持原状。重新研制其他所有控制部分,初步决定采取以下方案,购买一台新的计算机作为上位机,更换新的运动控制卡DMC1425,该控制卡带以太网及RS232串口,能控制2轴。以前老系统的详细资料没有,比如编码器的连线,驱动器接线说明、原来的运动控制卡资料等都没有。但有控制软件源代码及电气接线图。

现向刘老师及其它高手请教如下几个问题:

1).  该方案是否可行?

2)驱动器是否有必要更换新的?如更换新的替代产品会遇到哪些问题?(比如驱动器内的控制参数)

3)一块运动控制卡是否可以通过调线来选择使其工作在位置方式或速度方式?

4)原系统编码器为2500P/R,从原软件分析看,每度对应750个脉冲,可否认为减速比为 750X360(度)/2500=108?是否有脉冲倍频?

5)新系统研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6)原驱动器出厂配置为位置控制方式,是否新换的运动控制卡也必须工作在位置控制方式?运动控制卡也是通过跳线来改变方式?

                先谢谢了!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呀?急呀!

请高手们赐教,也算是对灾区作点贡献吧。

网友A:
1、如果没有老卡的说明书,能否确实理解程序?

2、如果驱动器还能工作,没有更换的必要吧?

3、DMC-1425,是GALIL的卡吗?GALIL所有型号中,只有DMC-1425与DMC-3425不完全支持这个功能。

4、也可能是设置了电子齿轮比

网友B:
方案很可行!

建议如下: 1 ,即是改造不如都升级了。

2,控制卡对于位置和速度的控制都可以使用脉冲的方式只是需要改变驱动器的接收参数。

3,对于目前的机械结构,建议设计时留余量大些。

4,不同的控制卡细节上不一样,价格上不一样,其余的差不了多少。

5,控制方式的选择考虑实际的需要,调节是驱动器上的参数即可。

楼主:
谢谢刘老师和WQ_1130指教!控制卡就GALIL 的DMC1425.

网友C:
请问是什么设备?nage

网友C:
请问是什么设备?哪个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