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问题

楼主(2008-06-13):
 我现在调试一台设备,行走分别有1台串励直流电机调速实现,现在一面行走前后都正常,另一面向前不转,电流是额定电流的3-4倍,向后可以转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近2倍,机械上肯定无堵转,电机转子手动完好,电机接线正确,现把左右电机对调,故障电机故障现象与原位置完全一样,请求高手指教原因,谢谢!

网友A:
直流调速器再对调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