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段、II段进线开关均合闸时,母线分段开关不能合闸?

楼主(2008-06-13):
6kv一段、二段进线开关均合闸通电时,母线分段开关按原理图此时不能合闸,实际上也合不了。

如果一段进线开关要检修退出,需母联(母线分段开关)合闸,向一段母线供电时,岂不是实现不了?

实际上我们厂现在遇到这种情形时,是把继保班叫来,短接母联柜内某根线,强行合闸。

请问这样设计是否合理?

因为每次合母联都要找继保班,运行人员很麻烦,继保班也很麻烦,特别是晚上,现在,继保班用短接线把母联开关那根线永久连接,

请问这样短接有没有什么隐患?

网友A:
设计有问题!可以645可以合!

网友B:
设计没问题。合理不合理,实用不实用要看你的系统运行方式。

网友C:
现在是有这样的设计,好象是说供电局不允许的,就好像现在自发电和网电不能并网一样,不过你要是给钱供电局,他就会帮你搞好的了

网友D:
只要两段相位一样,同相电压差在允许范围内,且容量基本相同下可以并列运行。

网友E:
需要同期合闸,增加同期系统

网友A:
我认为这就是当时设计时考虑欠缺的问题!每次倒闸操作都要先停下某一段的电源后才能合母联!这样做互锁有意义?只能增加不安全因素!我们是双路供电,分段运行!但检修某一段时,需投母联!我不知其他单位怎么操作!

网友F:
呵呵,做的不完善的三合二功能,只需在控制面板上安装一个压板,将那两根线引出来,然后。。。。方便吗?

网友G:
我们单位刚上设备时,也是这种情况,后来我们就把连锁接点给短路了,因为那样的话联络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H:
我厂的10KV一、二段通常都是合环操作,毕竟要保证不间断供电,配调也是同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