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01802007是什么错误

楼主(2008-06-13):
请问一下用USB2.0转串口数据线连结PLC读取时出现错误代码为ES:01802007,错误?

网友A(2010-03-30):
通讯问题。

1.) 可能是通讯线质量不高,换根好一点儿的通讯线。

2.) 可能是PC的问题,换个PC试试也许就解决了。具体原因不详。

之所以有上述结论,是因为我亲历过:自已做了一根通讯线(当然,不是USB的),在家通讯没有问题;拿到办公室就是通讯不上,总报ES:01802007。换一个新的PLC也不行。而且在软件里偿试对PLC进行其它的操作时,还会出现ES:01802004,ES:01802039等不能的错误提示。三菱出于什么原因而没有公开这些提示的含义我们不得而知,但即然遇见了大家就讨论清楚以方便工作嘛!

即然在办公室通讯时会出现这种情况,索性我就把PLC,通讯线都带回去,结果一下就可以了。

这两种情况下通讯线、软件、操作系统、PLC、操作人员都是一样的,只有PC是不一样的(家用HP,2005年;办公室Lenovo,2009年)。所以,我认为这种情况出现时不必着急,换条电缆或者换台PC试试,总会结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