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灯关掉后,还在继续闪

楼主(2008-06-13):
请问该怎处理,?如果加电容,应该加多大。怎么加

网友A:
不用加电容,你把开关断在火线上就没有这种现象了.

网友B:
我一般用双联的开关,两条线一起断

网友C:
把带指示灯的开关中的指赤灯拆掉.不行的话用个继电器过度一下

网友D:
如果是一直闪的话,可能是你的开关装到了零线上,把开关换到火线上也许会好的

网友E:
把开关控制线换下就好了

网友F:
楼主,你电源相线与零线接反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不用加电容,你把开关断在火线上就没有这种现象了.

支持

网友H:
你把开关断在火线上就没有这种现象了.

网友I:
你把开关断在火线上就没有这种现象了,把带指示灯的开关中的指赤灯拆掉.

网友J:
用开关控制火线就好了。。。。。。。。。。。。。

网友K:
检查看看开关是不是控制的是零线

网友L:
把开关换个新的,或者把电源换下相!

网友M:
太弱了吧

网友N:
把电源关了它还闪不?  呵呵

网友O:
我以前碰到国同事家出现国同样的事情,结果是因为他家楼顶安装有移动电话的基站,电磁信号太强导致日光灯频闪。你看看吧!

网友P:
应该是开关换!!!1

网友Q:
火零接反了,开关控制火线。

网友R:
这样的问题也来问问,还这么多人给指点,真行

网友S:
如果开关控制的是火线,那就是周围有感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