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关于 PID 调节

楼主(2008-06-13):
   在现场仪表中,P    I     D  分别起着什么作用啊 ,

网友A:
回路调节,稳定过程值,要看书才对

小俊!

网友:
P比例,I微分D,积分,在自动化过程中应用.

网友B:
你实际调试一下就知道了,这样理解最深

网友C:
P比例、I积分、D微分。比例的作用是快速消除偏差;积分的作用是消除静差;微分的作用是克服干扰造成的误差。

网友D:
P比例简单来说是调整调节器的输出变化幅度,我们的调整的习惯是如果调节输出稍微变化可引起PV变化的话,则应将P值调大点,若调节输出变化较多而不会引起PV变化,则P值调小点,根据这规律可将P值校准。P值调整通常为反作用调整,P值越大调节输出幅度越小,反之越大。I积分为滞后调节,它根据PV变化快慢而设定,若I为0,则调节器会作垂直升降动作,若I不为0,调节器作斜升斜降动作,这样可理解为PV发生变化时,我们需要执行机构立即作出反应还是需要缓慢跟踪,若要立即作出反应则将I值调小,反之调大。D微分为超前调节作用,我们可理解为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工况,当PV发生了变化,执行机构作出了相应动作,PV没按预想回复原位,反而继续偏离,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就要加入D微分超前调节,调节器加入D后,会根据PV发生变化趋势之前,调节器提前作出反应而不需等PV变化了才动作,这样就使得PV不会偏离太多甚至消除,D值调整是D越大超前时间越多。说了那么多相信看者会有个比较实用的理解,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E:
P比例、I积分、D微分。比例的作用是快速消除偏差;积分的作用是消除静差;微分的作用是克服干扰造成的误 差                                                                                    .PID控制器参数的工程整定,各种调节系统中PID参数经验数据以下可参照:
温度T: P=20~60%,I=180~600s,D=3-180s
压力P: P=30~70%,I=24~180s,
液位L: P=20~80%,I=60~300s,
流量L: P=40~100%,I=6~60s。

网友F:
P比例、I积分、D微分。比例的作用是快速消除偏差;积分的作用是消除静差;微分的作用是克服干扰造成的误 差 .PID控制器参数的工程整定,各种调节系统中PID参数经验数据以下可参照:
温度T: P=20~60%,I=180~600s,D=3-180s
压力P: P=30~70%,I=24~180s,
液位L: P=20~80%,I=60~300s,
流量L: P=40~100%,I=6~60s。
支持楼上,另外分享一点心得,在使用三菱PLC做PID调节时,PID调节输出范围不要过大。可设在0~500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