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型氧化锆可以省去加热器吗?

楼主(2008-06-14):
我这里新上一项目,要用2套高温型氧化锆,1400度,在技术交流过程中有厂家有高温产品,它采用过程温度给锆池加热,省去加热器吗,大家说说怎样?

网友A:
哪家的?见识一下。没有加温,怎么稳定温度呢,很好奇。

楼主:
艾默生的,我也这么想的

网友B:
不行,他的伴热温度是伴热的氧化锆室的温度,又加上分析气体的时候是少量的,不可能让你的氧化锆到达那么高的温度,要是都那样,电子元器件也受不了。

网友C:
高温型的,横河很专业的,请与我联系  zzc00007@163.com

网友A:
问过了,的确是的,因为你烟气温度超过700度,这样直接测量烟气温度然后补偿。相对来说线性度没有稳定在700度好,但是你直插就只能这样做,要么抽出来测。

网友D:
谁家的 可以不用加热?

网友E:
如果测点处的温度超过氧化锆的工作温度,且比较稳定,也就是测点处温度变化不是很大的情况下是可以不需要加热的,但一定要选择耐高温的,1400度的温度足以使一般氧化锆熔化掉,而且一般情况下,接线盒电路板温度超过100电子元件也是承受不了的。如果感兴趣可以发邮件交流wenjijun@163.com

网友F:
根据公式就可以知道没有温度的测量,只有氧化锆的毫伏值是计算不出来氧的含量的!!!

网友A(2008-07-16):
对:懂一点点 关于
根据公式就可以知道没有温度的测量,只有氧化锆的毫伏值是计算不出来氧的含量的!!!
内容的回复:

说了有温度的补偿的,只是没温控而已。

网友G(2008-10-10):
没有搞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H:
有这种类型的。抽吸型氧化锆测烟气700…1400的哪 一种就是。

网友I:
没用过这种,头次听说。

网友J:
有!不带加热器,带温度补偿。但无法在1400度的温度下工作,这么高的温度足以使一般氧化锆熔化掉

工作温度为500到800度

网友K:
头回听说,工作温度不稳定,根据公式,不可能得到准确的氧浓度。

网友L(2012-03-21):
引用 网友E:
如果测点处的温度超过氧化锆的工作温度,且比较稳定,也就是测点处温度变化不是很大的情况下是可以不需要加热的,但一定要选择耐高温的,1400度的温度足以使一般氧化锆熔化掉,而且一般情况下,接线盒电路板温度超过100电子元件也是承受不了的。如果感兴趣可以发邮件交流wenjijun@163.com

这个很正确。只要炉内温度基本稳定,而且达到氧化锆的工作温度,就可以用不带加热器的氧探头。但需要注意的是氧探头产品本身能否承受得了1400℃的高温,因为大部分产品由于结构原因在这个温度下都会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