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变频器F100故障

楼主(2008-06-14):
AB变频器报F100参数校验故障,复位之后下次上电又报.是何故障?如何处理?

网友A:
yong le duo chang shi jian?

网友A:
多长时间出了这个故障?

网友B(2008-08-01):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变频器啊

楼主:
400的用了一年多一点时间

网友C(2008-11-26):
不行就换一个主板吧!!!

网友D(2009-02-06):
我们的一台400也出现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啊?

网友E:
有需要的话敬请采用ABB的产品,性价比高!联系电话:020-38483391,13823578035找阳工

网友F(2009-03-18):
清除故障后,进入参数A195,将设定由0改为2,确认后,在不启动变频器的前提下,将变频器的供电电源送电断电三次,故障消失

网友A(2009-04-22):
兄弟,我想多半是PF400的。请把你的变频器软件版本告诉我。

网友G(2010-10-14):
前面有人解決了這個問題,A195設置為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