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发电机与油浸变压器

楼主(2008-06-14):
300kw柴油发电机的额定电流是541安,而400KVA的油浸变压器的额定电流是577安,请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

网友A:
300KW是有功功率,其电流算法是:300*1000/(1.732*400*0.8)=541A..其中0.8是功率因数。

400KVA是视在功率。其电流算法是:400*1000/(1.732*400)=577A。

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相信通过上面的计算应该明白了吧。

网友B:
0.8功率因数的问题

网友C:
300KW是有功功率,其电流算法是:300*1000/(1.732*400*0.8)=541A..其中0.8是功率因数。

400KVA是视在功率。其电流算法是:400*1000/(1.732*400)=577A。

楼主:
谢谢你们的回答!

网友D:
  知道 了 学习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