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电流达到多少时才在计量回路上装设互感器

楼主(2008-06-14):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计算电流达到多少时才在计量回路上装设互感器?

网友A:
应该是看需要,和实际要求吧。这个难说得清楚。

网友B:
还是要看你的需要了,实在不行就查查国家标准,

网友C:
直通不够用的时候。。。。。

网友D:
50A 以上就可以配互感器

网友E:
通用的计量电流标准是5安电压是100V,但也有40A,380V的表,

网友F:
习惯50A 以上就可以配互感器,但有时电动机回路里5~6A也装互感器,目的是为了保护后级的仪表。

网友G:
习惯50A 以上就可以配互感器,看你实际的需要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习惯50A 以上就可以配互感器,但有时电动机回路里5~6A也装互感器,目的是为了保护后级的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