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故障需要请教

楼主(2008-06-14):
在近日工作中碰到一棘手的问题,无法理解请大家帮忙!
利用接触器经过电缆滑环控制电机带动液压泵工作.当启动时,电机发出闷声,电机运行不正常,测量电机接线桩头三相电压都为220V(电机为三角型接法),而测量接触器下桩头测到的电压为380V(属于正常).解除电机后,检测电机进线是380V正常,接上电机电压就不正常.检测电机正常,更换其他电机后该系统也正常!
我想请问有什么原因会造成电机三相电压会从380V降到220V

网友A:
应该是过载和堵转,你有没有量过电流?

网友B:
你说的测量接触器下端电压,当时带电机吗?

网友C:
所有的问题都围绕着电机进行,那么应该重点测量电机。既然电机不正常,那拆下来后测对地绝缘电阻,相间电阻是否正常?电机是否缺相?空载电流是否正常?工作电流是否正常?

网友D:
为什么会把接触器的出线接到电机转子上?

网友E:
照我看来电机和电源都没病,你看看从接触器到电机这根电缆,是不是接触不好或断相.

网友F:
同意5楼的意见,滑环连接接可能有问题,三相只有一相进去,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G:
什么情况下才能三相电压会从380V降到220V ??

网友H:
你测量一下电流  看看正常吗?

网友I:
“测量电机接线桩头三相电压都为220V”---------是对地还是相间电压?

网友J:
你说:更换其他电机后该系统也正常! 那只能说明那电机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