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儿来的容性负载

楼主(2008-06-14):
我单位的电容补偿控制器,很多时候显示超前.奇怪的是电容没投入补偿啊.使用多年的线路和负载,也没有什么变化.怎么会多数时候呈容性的呢?换了一个控制器结果也是这样.指针表显示和控制器一样,说明控制器显示是正确的.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单位全部是电缆输出.没有架空线.具体负载多数是电脑、日光灯、氖灯。请知道原因的师傅指点下。谢谢。

网友A:
你单位离上级变电站多远,变压器多大,负荷,

网友B:
楼主用的是单独的变压器吗?建议楼主找时间把负载全断开了看一下。

网友C:
楼主最好仔细看看控制器的说明书,一般说明书有下列提示:

负载比较轻(欠流),电容不投运,此时显示的数值没有意义!!!

网友D:
     楼上说的对,在什么的负载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