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的电机为何空载电流大

楼主(2008-06-14):
我厂有一台变频器,控制一台250KW鼠笼式电机,电机变频启动完毕后的空载电流大概一直维持在250A;而同样的一台绕线式电机,260KW,采用串阻启动,启动完毕后的空载电流大概维持在100A左右,为何电机空载电流悬殊这么大?

网友A:
值得思考

  期待考虑中

网友B:
是有用功和无用功的问题

网友C:
你的电机是用在什么产品上的?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空载电流?

网友D:
矢量控制?V/F控制?V/F曲线的定义?

网友E:
两台电机的电流测量方式一样吗?

网友F:
你```用什么表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