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旋转编码器的一个简单问题

楼主(2008-06-14):
用单相旋转编码器测油缸的位移,输入的三个端子接com,x12,24v,接入plc以后
x12的输入是什么?它又该怎样输出,请指教!

网友:
脉冲信号

网友A:
x12的输入是的脉冲信号,根据其测得的脉冲数来计算位移距离。

网友B(2008-07-14):
旋转编码器的电源用DC24V的情况常见吗?除X12外还有其他端子吗?

网友C:
DC24V的情况常见吗?

目前更习惯应用5V供电和10~30V的宽电压供电,两种吧。

网友D:
输出可以通过PLC的寄存器读取.

网友E:
问下各位高手:旋转编码器还有单相的吗?

网友F:
旋转编码器通常有三相:A,B,Z,A相在信号相位上超前B相90度,Z信号又称零信号,只是在编码器旋转一圈时才输出一个信号,用于计数和调零。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不要B和Z,那就是单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