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的问题

楼主(2008-06-14):
我想测量的温度值是600到1200度,要求用热电偶,我看了下参考书,准备选用K型的
在600度的时候电压是24豪伏左右,1200的时候是48豪伏左右,我现在要转变成0到5V的电压。我该怎么放大啊? 主要是600怎么变成0V。(0到5V的电压是要输入到AD转换器的)有人建议我用个加减法的运放器,我要怎么设计啊 ,实在是不明白啊。麻烦讲具体点,最好有图说明解释啊。

网友A:
用一个数显温度仪就可以实现,市场上此类产品很多的。

网友B:
市场上有现成的变送器,

如果要设计电路,那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C:
不知道你后边的设备是什么?有变送器和模块供选择.如果你是自己设计产品,有许多专用集成放大器,如与K型热电偶匹配的AD595等.

网友D:
用一个数显温度仪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E:
找任何一个仪表厂或从事过仪表行业的,很好解决。

网友F:
  用数显温控器,我公司的大部分是用余姚的。

网友G:
用一个数显温度仪,或者温度变送器就可以实现。

网友:
一两百块钱一个。。过得去的牌子就是3百多一个。

网友H:
用一个数显温度仪,或者温度变送器就可以实现  15061829426

网友I:
有现成的干吗不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G:
用一个数显温度仪,或者温度变送器就可以实现。

!!!

网友K:
有现成的温度变送器,还带温度补偿的.

网友L:
你就用一个现成的温控器不就可以了 如果需要数值的话通讯读出来就可以了亚 有什么好为难的呢

网友M:
有专门的变送器芯片,没有几个元件,电路也特简单。

网友N:
楼主应考虑热电偶,热电阻测温信号并非完全线性变化的,所以信号检测放大器需进行非线性修正才行,若要自行设计一般比较复杂,而且精度稳定性没有保障,想你可能用在要求不高的场合或自己组装玩一下,但若非做电路开发工作,还是建议你按楼上朋友说的,去买个现成转换器.

网友O:
一个数显温度仪就可以了 .

网友P:
用个温控表就可以实现这样的要求

网友Q:
赞成天下为朋的回复!

网友R:
用温度变送模块(K偶输入,输出0-5V)就可以了。

网友S:
建议使用变送模块的同志请注意,人家要的是600------1200用0----5V

这个是选择性的,不是做电力开发的,没必要自己做,一块温度表就搞定了,价格不超过500元,

QQ99033662

网友T:
用一个数显温度仪,或者温度变送器就可以实现

网友U:
本人有进口的国外产品,丹麦的,电脑编程,模拟量输出,啥范围都能随意修改.谁要用的话来电话13725463825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