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由星形转三角形跳空开

楼主(2008-06-14):
请教各位高手,我单位有3台55kw的水泵,采用软启动。启动时由星形运行,之运行正常后转为三角形,但在转换瞬间即跳空气开关,请问是何原因?如何解决?谢谢了!

网友A:
延时时间太短,改变时间继电器时间。

网友A:
还有一种可能你的接触器触点有问题,在星角切换是出现短路

网友B:
要先断开星,再接上角,还要注意时间调整

网友C:
1、当用时间继电器的常闭触点断开电机Y形时,不能同时用该时间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接通电机△形,否则切换时间间隔太短而出现三相短路跳闸事故;

2、可以用电机Y形接触器的常闭触点(也是互锁触点),在断开电机Y形后再接通电机△形接触器;

3、Y形接触器、△形接触器一定要互锁;

网友D:
我也碰到过,不过把时间继电器换成专用的就好了

网友E:
我曾遇到过一次这种情况,不一定是时间继电器出现的问题,可能是星形接法是一种转向,而切换到三角形接法后是另一种转向,即用星形接法启动,用三角形接法刹车,冲击电流当然大了。应检查主回路接线,空试电动机星形及三角形接法时的转向。

网友F:
楼主题意用软启动器又用星三角启动?楼主浪费了吧,难道不能直接用软启动?建议楼主直接用软启动启动旁路运行的方式,拆掉星三角启动装置!

网友G:
我也觉得是转换时,相序不对。

网友H:
切换时出现瞬间短路

网友I:
控制线路有问题,或延时短

网友J:
时间太短,或者热件小。不过最好不调它。

网友K:
可加一时间继电器,在星点断开后延时1S的时间再吸合三角形,可避免这种情况,另外还要检查电机电流是否降下来了

网友L:
不用说,相序的问题。到角时A-B   B-C  C-A

网友M:
Y形接触器、△形接触器切换时间间隔太短。

最好将图贴出来,分析的清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