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eveloper 7程序项目项目下能不能多建几个程序模块?

楼主(2008-06-14):
GX Developer Version 7程序项目下能不能多建几个程序模块?

这样如果编大程序的话就可以分开来编,比较清晰!

(默认的是MAIN,创建几个同等级的模块),每次创建

都是说“可以生成的数据已满,新建时请删除已经存在的数据),

请问是根本不能建,还是有别的问题?谢谢!

网友A:
这个和编程软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要看你的CPU了,可能你编写的程序已经超过了你CPU的容量了!

楼主:
我是新建的工程,还没写程序呢,我想分成几部分写,可不会分,是不是只能写在MAIN下呢?

网友B:
这与编辑的PLC型号有关,如果您是Q系列,那么允许,如果是FX系列,那么不允许。

以上!

Good Luck!

网友C:
同意楼上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与编辑的PLC型号有关,如果您是Q系列,那么允许,如果是FX系列,那么不允许。

以上!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