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恒压供水控制器,急!!!

楼主(2008-06-14):
变频器+控制器控制器,变频做PID控制,控制器做加减泵,因为要拖5台水泵,变频最多做4台常规泵(4台泵能变频工频),一般变频做不到一拖五,所以要外加控制器控制器,请各位推荐下这种控制器.

网友A:
用一台可编程,加一个人机界面

楼主:
可编程?没专用的控制器吗?

网友B:
你是在哪里?很多这种专用的控制器嘛!

网友C:
多大功率?找我,用一台变频器就帮你搞定,不用控制器

13826452799汤

网友D:
我公司专业做变频器及PLC为核心的工程改造,一拖五的恒压供水系统只需一台变频器加一台PID控制器和一台远程压力变送器就可以搞定.

公司联系电话:0512---69219175        手机:13915482807

联系人:张工

网友E:
建议楼主可考虑选用易能电气专业生产的恒压供水控制器!

楼主:
PID是用变频器来完成的,控制器用来加减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