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心驱动是减小机床振动的最佳方案【转载】

楼主(2008-06-14):
去年,曾在一篇双轴平行驱动的帖子的回帖中谈到日本森精机的重心驱动技术,当时有网友问及是否有资料,今天方偶然看到此文,转载过来与大家共享。另,华中数控在2008北京数控展中展出的一台多轴联动机床中,有一个或两个轴就采用了双驱动,也许正符合或应验了去年那个帖子的初衷。

重心驱动是减小机床振动的最佳方案
--------------------------------------------------
http://www.mmsonline.com.cn 2008年06月06日
   目前在金属加工业内,人们最感兴趣的热门的话题是高速及高精度加工。然而在十年前科技人员都是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一个有特别意义的主题-如何减小机床在加工中产生的振动上。
   科技人员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减小振动主题上的标志是,每一个机床设计人员在立式与卧式加工中心等机床的设计中,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去超越前辈们设计的机床,使其在解决减振这一技术难题上有较大的突破。

  这是由森精机制所最新开发的NV4000 DCG型立式加工。它是将机床Z和Y轴设计成由两个滚珠丝杠进行DCG驱动,X轴由一根滚珠丝杠驱动。
  日本的森精机制作所(Mori Seiki)的设计师和工程师从一开始就独具预见性地提出,在金属加工系统中,使其产生剧烈振动的振动源均是主要来自机床本身基本结构配置上的不合理。这是在他们着重研究和分析了各直线运动轴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切削力是如何快速分别作用与传递于高速运动着的大重量高刚度的机床运动构件上之后得出的结论。
  他们认为,在加工过程中驱动力都不是非常准确地作用在运动件的重心。因而在高切削速度尤其在较大进给速度条件下,有产生扭转运动的趋势。这不可避免的扭转运动和由于运动件产生的惯性作用,都会引起机床的振动和使机床构件例如机床床身或立柱等铸件等发生弯曲和变形。

  但人们却没有足够地认识这一点,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长期困扰制造业的技术难题。很明显的一个从根本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是在机床结构的设计上,将驱动力尽可能作用于运动件的重心,即重心驱动(DCG)。
  但在实际中又出现一个问题,我们不能把一根滚珠丝杠直接地通过其重心(中间有机床零部件,没有空间位置)。例如:在卧式加工中心上,第四轴工作台正好位于Z轴重心位置上,所以不能将滚珠丝杠安装在这一最理想的位置。
  森精机制作所的设计师在新开发的DCG驱动的立式加工中心上,把Z轴和Y轴的运动组件配置在两根滚珠丝杠之间,形成一个理想的却是虚拟的重心,但却能产生与实际的驱动力通过重心完全相同的效果。极好地抑制了各轴进行驱动时产生的振动和弯曲,即使运动组件在进行高速运动时,重心也不会发生变化,从而实现了稳定驱动。
   据森精机制作所介绍,他们从理论和实际上都作到了DCG驱动。他们特地将这一设计原理体现在DCG为名的商标上。
  直至目前,该公司已经有三种加工中心,使用了DCG商标:一款是NV4000 DCG立式加工中心和NH4000 DCG与NH6300 DCG两台卧式加工中心。其主要特点当然是运用了DCG设计原理和以下两项设计原则进行设计:
  加工中所有的作用力必须是能通过立柱传递至机床床身,以形成一闭合式的力传递回路。
  在保证机床主要零部件有足够强度、刚度和良好的振动阻尼特性的前提下,须对机床主要零部件进行数字化分析,以使运动件重量最小化。
  经制作所对机床进行的大胆设计,机床能10倍以上地减小振动,并在不下降表面粗糙度和几何形状精度的前提下,显著提高加工中的直线进给运动的加/减速度,同时提高刀具使用寿命。
  其中的NV4000 DCG立式加工中心,从整机的总体设计方案,确比普通立式加工中心技高一筹。首先是拱形结构的立柱和Y和Z轴的DCG驱动方式。拱形立柱,具有高刚度的特点,从拱形立柱的上方加工出两个深孔,用以对称安装两套滚珠丝杠,为典型的DCG驱动结构。因此,使机床Z轴(主轴)从理论和实际上保持了零悬挂。
  双滚珠丝杠DCG驱动方案在Y轴(滑座横向)上应用,是将两套滚珠丝杠对称地安装在机床床身铸件两侧。主要由两套滚珠丝杠构成的驱动装置中心与Y 轴滑座中心重合,形成DCG驱动。X轴(工作台纵向)被设计在在工作台中心位置,由一套滚珠丝杠驱动。这套滚珠丝杠设计得很接近Y轴滚珠丝杠中心位置。这是由于X轴重心位置处没有别的机床部件的缘故使然。
  据制作所介绍,他们按三套滚珠丝杠的机床价格给用户提供五套滚珠丝杠的VMC,且极好地防止振动,提高产品质量,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
  该系列的两款卧式加工中心的特点是设计了将主轴箱安置在运动箱中的最新型箱中箱结构,使其运动平稳刚性又好。并将双滚珠丝杠DCG驱动方案应用在X轴和Z轴上(标准型)。为减少运动件重量,Y轴设计成由一套滚珠丝杠驱动方案。
  据开发工程师介绍,这种配置是使机床既能实现高加速度加工,又能达到零件的高加工精度的最佳匹配。在X轴上的两根滚珠丝杠设计成分别位于X轴滑座的上下方,与滑座重心重合,具有显著的减振与高生产效率的双重效果。
  据制作所介绍,该系列产品主要用于要求加工精度高、批量小的生产车间。例如模具,医疗器械和航空航天工业等尖端产品的制造商将成为该系统加工设备的购买者。

楼主:
高速度及高精度加工技术15年之突破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一系列高速度、高精度的机床相继问世。最初10年中,人们主要关注于进给轴和主轴电机的大型化和高速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热处理技术和数控装置高速化等课题,并在这些方面取得了一些重大成果。但是在随后的5年,对高速度和高精度技术的探求却走上了一条歧路。速度的提高仅仅缩短了一点加工时间,而如果要追求加工精度和加工面的质量,则必须在速度上加以妥协。
重心驱动是一项基于机械运动动力学理论发展而成的技术。每一个机床工程师都明白推动重心是最理想的方法,但是却并不十分了解其重要性及原因。
森精机的重心驱动技术,可以说在加工时间、加工精度、加工质量、刀具寿命等各方面,都能实现最本质的改善。它不仅可用于加工中心、对于所有进行刀具和工件相对运动的机床设备来说都是共通原理。
采用了重心驱动技术的森精机设备,可按照指令正确运作,避免无谓的消耗。

[重心驱动原理]

在构件的一端施力,会破坏平衡、产生振动。
在重心施力,可笔直推进而不产生振动
但由于机床重心处有物体,所以不能直接将力加于其上。
如果在重心两端平均施力,就可以笔直移动。

重心驱动

 重心驱动是一项可以缩短加工时间、改善轮廓加工精度、提高加工面质量的技术。众所周知,在推动物体时,不按在正中间可能会使物体转动并且不稳。“但如果按在正中间的话”···,重心驱动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图1)
在机床中通常使用滚珠丝杠和线性电动机推动刀具及工件的运动。如果能在其正中间即重心位置进行推动,那就毫无问题了。但通常并非如此。
原因何在呢?以立式加工中心的立式主轴为例设想一下,其主轴重心正好位于正中,因此无法在该处安置滚珠丝杠。
另外,在卧式加工中心贯穿作业台的横轴上放置工件时,其重心处于台面偏上即工件内部的位置,当然也无法将滚珠丝杠贯穿于此。
那么怎样做才合适呢?森精机认为只要将重心置于两个驱动点中间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将两个滚珠丝杠的中心连线,线的中点如能与移动物的重心重合最为适宜。 (图2)

     (图1)                                             (图2)

轴移动伴随的振动

那么重心驱动具体有什么优点呢?一言以概之,就是它能够减少振动。(图3)所示为重心驱动设备和其他设备之间产生振动的对照图。 蓝色柱状图表示未采用重心驱动的NV4000 DCG移动时伴随的振动幅度。黄色柱状图为采用重心驱动时的情况。效果显而易见。

(图3)

为何不可以产生振动

 振动随时间的变化如图表(图4)所示。重心驱动设备很快就消除了振动,反之其他设备的振动则持续了较长时间。
使用位于振动设备顶端的刀具加工工件,会造成加工面质量的明显恶化。
另外,如果在振动时使用刀具切割工件,也会轻微磨损刀尖。因此振动对刀具寿命来说实为大敌。
更严重的是,如果发生振动,数控装置会将其作为正常指令之外的动作进行检测,而为了修正错误又要驱动进给电动机。如此反复,进一步加剧了振动。
熟知这一情况的技术人员会在启动时调整数控装置,钝化其对动作的反应。但即使会有一些误差也不能进行精细调整,如此一来就导致了精度的丧失。而若要保持精度,又会降低速度。归根结底,机械振动实在是精度和加工时间的天敌。

(图4)

线性电动机是否必要

在讨论机床动力特性之际,采用线性电动机较为有效的说法屡被提及,他们认为滚珠丝杠可以起到扭簧的作用。与重心驱动原理相比,果真如此吗?(图5)所示为在(图3)中追加线性电动机后的效果。
浅蓝色柱状图为非重心驱动加线性电动机,浅黄色柱状图为重心驱动加线性电动机。线性电动机与重心驱动的效果相比略有不同。

(图5)

加工面质量的改善

重心驱动对加工面质量的改善也极为有效。让我们尝试分析一下。
在模具加工中,曲面加工必不可少。我们可将曲面看作是小折线的连结。每个折线角度每改变一点,移动方向就会随之变化。如果不降低速度而进行方向转换,即使轻微的方向变化也需要很大的加速度。
加速开始之处,全部出现以驱动点和重心距离为比例的回转振动。这种现象在型腔侧面下方加工点到达底面时,急速改变移动方向的情况下较为显著。照片所示为使用原有机型制造的工件,在其加工点移动方向改变后产生的切痕中,有很多不规则的混乱。
重心驱动技术更加逼近了加工面质量恶化原因的本质。
移动方向急速变化的另一实例是圆形切削的反转问题,也就是0度、90度、180度、270度位置的过渡切削问题。如果镗孔加工直径补正要使用简单的立铣刀进行轮廓加工来调换,正圆程度就变得极为重要。这同时也涉及到了移动方向改变产生振动的问题。重心驱动也可用于改善圆形切削的圆度问题。(图6)

楼主:
怎么一修改,内容就丢了一小半?【补上10.11】

楼主(2008-10-11):
加工质量的改善

重心驱动对加工面质量的改善也极为有效。让我们尝试分析一下。
在模具加工中,曲面加工必不可少。我们可将曲面看作是小折线的连结。每个折线角度每改变一点,移动方向就会随之变化。如果不降低速度而进行方向转换,即使轻微的方向变化也需要很大的加速度。
加速开始之处,全部出现以驱动点和重心距离为比例的回转振动。这种现象在型腔侧面下方加工点到达底面时,急速改变移动方向的情况下较为显著。照片所示为使用原有机型制造的工件,在其加工点移动方向改变后产生的切痕中,有很多不规则的混乱。
重心驱动技术更加逼近了加工面质量恶化原因的本质。
移动方向急速变化的另一实例是圆形切削的反转问题,也就是0度、90度、180度、270度位置的过渡切削问题。如果镗孔加工直径补正要使用简单的立铣刀进行轮廓加工来调换,正圆程度就变得极为重要。这同时也涉及到了移动方向改变产生振动的问题。重心驱动也可用于改善圆形切削的圆度问题。(图6)

加工时间的缩短

重心驱动在缩短加工时间方面效果明显。
采用重心驱动的机械,由于在加速一开始产生的振动较小,可随之立即从初始力向最大力加速。而不采用重心驱动的机械,为防止在加速开始时产生振动,只能慢慢地加力。
(图7)所示,上为非重心驱动,下为重心驱动。黄色曲线表示开始加速至最高速的时间差,可以看出两者在达到最高速上的时间差异。

(图7)

增益

重心驱动对于每个轴或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吗? 重心驱动的目的在于要减小轴移动开始时产生的振动。振动是由于推动位置与重心偏离所致。如果偏离较小,重心驱动就没有必要了吗?以下通过对增益的说明进行解释。
“增益”是控制机械操作准确度的参数。增益越大,设备越能按照控制指令正确操作。但有些设备不能完全遵从指令,从而可能导致较大的错误操作。
由于是否能够进行高增益设定可以评判一台设备的优劣,所以机械设计者们都在探索提高增益的手段。增益的高低,即便在一台设备中也会因动作轴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即有可支持高设定的轴,也有无法支持该设定的轴。森精机认为这是由重心和驱动点之间距离的大小决定的。
对于距离较小、原本就可进行高增益设定的轴,只能说在其上追加滚珠丝杠,采用严密的轴心驱动,必要性较少而已。

楼主:
昨天在北京机床工具展看到森精机的展品,加工中心几乎为清一色的重心驱动。

另外,国外展出的车削系统中,双车削主轴的车削复合加工中心比例不小,而支持这样的配置,数控系统必须具备多通道能力,难怪一些卧式加工中心用的是Fanuc 18i,甚至oi,而车铣复合要用32i。而且三菱新推出的M700系列数控系统,支持车削系统的M730L可支持4个通道,而支持铣削系统的M730M却只能支持2个通道。

楼主(2008-11-17):
森精机的最新精密加工中心采用了重心驱动(DCG)、直驱电机(DDM)、八角滑枕(ORC)、箱中箱(Box in Box)、台中台(Table in Table)等结构,都是技术精品啊!中国机床企业何时能有此能力呢?!

实现3个最尖端技术的卓越的高性能

DCG重心驱动

采用了森精机独创技术的“重心驱动”。用2根滚珠丝杠固定构造物的重心,通过双驱动抑制影响高速度、高精度的最大因素-振动。

抑制振动

在定位方面,重心驱动机械不会发生振动,而非重心驱动机械会长时间持续振动。有效抑制了与驱动点及重心距离成正比、总是伴随加速起点而发生的旋转振动,防止了加工面品质的劣化。

卓越的加速性能

重心驱动的机器,在加速的起点位置不发生振动,从最开始就可以以最大的力量加速。

圆度的改善

重心驱动将传统机型中伴随移动方向变化的振动降到最低程度。在进行圆形切削中也大幅提高了圆度。

DDM(直驱式马达)B轴 C轴

不经过齿轮,通过驱动力直接传达至旋转轴,实现无间隙。与以往的涡轮方式相比,传动效率大幅上升,实现高速进给。
DDM™ : Direct Drive Motor

Table-in-Table (台中台) 结构

采用在B轴工作台中配置C轴工作台的Table in Table结构。利用拥有高刚性的结构,实现稳定的加工精度。

工作台刚度

运用动态分析,设计刚性更高的工作台。

ORC(八角形滑枕)

即使因高速移动发热时,对角线上的4处滑动面成对称位移,中心保持不动。实现高速度、高精度的进给。

Box in Box(箱中箱)

网友A:
线性电机机床的机械结构是什么样的?如果抛开端部效应的话,感觉上使用线性电机的机床应该会好很多,但是看你上面的图片,好像差距并不大,难道线性电机在数控机床的应用还是个噱头?

楼主:
永磁直线电机的应用基本上可以不必考虑所谓的端部效应。

直线电机在机床中的应用在欧美已经非常普遍,而不只是“噱头”!

网友B:
窃以为双驱提高精度、减少震动的原因之一正是由于两个丝杠和伺服驱动的微观的不对称,抑制了震动,均化了误差。

当然,严重的不对称会使驱动别劲,乃至卡死或出现过流故障。

网友C:
然也!采用双驱动方案,人为制造非对称性,从而有可能形成误差均化效应,反而可以获得高精度

楼主:
楼上两位的逆向思考很有想象力!不过不大符合森精机宣传的技术套路,需要有说服力的实测方法和数据支持,或站得住脚的理论分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