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的称重传感器的介绍介绍?

楼主(2008-06-14):
现在在构思一个称重装置,精密度0.1g即可

以前都是称重模块-变送器-PLC的

有没有直接4-20ma或者0-10V的称重模块呢?不经过变送器的那种。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我们原来在单位用的都是常州托利多的称重装置。你可以在网上搜一搜相关信息。。。。。。

网友B:
我们的PLC有这样的模块,传感器为桥式的那种

网友C:
如果是用模拟量,想非常准 那是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PLC有这样的模块,传感器为桥式的那种

那种plc?能否介绍介绍?

网友D:
我有4-20ma的称重传感器.13892822528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PLC有这样的模块,传感器为桥式的那种,同意楼主的观点.

网友F:
我也在关注这种PLC

楼主:
楼上好久没你消息啊!呵呵

又要开始改设备了,熟悉S7300吗?

网友F(2008-07-15):
近期很少上网,准备印尼和外蒙的设备,还没看过s7300,有什么好的介绍?

网友G:
0.1g的精度太高了,除非是实验室环境,并且地面绝对不能震动,这个就是有这样的传感器,实际的设备也不好作,前一段我做了一套精度是2g的全自动加料系统,都把我疼死了,如果你要是做好了请你把你的经验介绍给我还有配置我在这里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近期很少上网,准备印尼和外蒙的设备,还没看过s7300,有什么好的介绍?

又跑国外了,我有套设备有几百点,对300不熟悉啊

网友F:
什么设备用那么多点的plc,我曾在大型机器上看到过,plc本身长达1米多。

楼主:
改造一台罐蒸机,蒸面料的

几十个汽缸要检测上下位置和控制蒸汽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