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网

楼主(2008-06-14):
请问"

在网络中,我知道环网有如下缺点

环路中节点多了,网络响应会延迟;由于环路是封闭的, 不便于扩展;一个节点故障,将造成全网瘫痪,因此可靠性低;维护难,对分支节点故障定位难。

那么请问:“在工业以太网中,经常采用环网结构,实现介质的冗余”这不是矛盾吗?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在工业以太网环网结构中,  物理上是环网,  逻辑上是链网, 某个冗余链路被设成阻塞状态.

网友B:
看样子楼主对于工业以太网中提到的环网还是不太明白阿,嘿嘿。。。

一般我们商用的以太网是星型的,遵从的协议是IEEE802.3,也就是我们说的最多的以太网概念,这种以太网络是不允许组成环路的,记住,千万不能组成环哦,不信可以自己那根线试试,后果我不负责哦,呵呵。。。

早些年,也就是学计算机的兄弟们知道的,有个叫令牌环的,他的连接是环形的,我想可能楼主指的是这个“环网”吧,遵从的协议是IEEE802.5,可惜现在用这个协议的已经非常少罗,基本上是消失了。

好,最后说说目前控制中最火爆的工业以太网“环网”,其实它开始遵从的协议是IEEE802.1D/W,后来被各个工业以太网的厂家改进后变成了自己的环网协议,如Hirshmann公司的Hiper-Ring,MOXA公司的Turbo-Ring等

因此,楼主走入了一个“环网”的误区,不知道我的解释能否帮到你jack.xiong@tom.com

网友C:
商用网的环网的后果:网络瘫痪。如楼上所说turbo ring 等等工业环网,是不可能出现单个节点故障,导致网络瘫痪的状况,环网结构的单个节点损坏,会有备用线路启动,并且也很容易找到故障节点。

楼主:
谢谢了楼上的兄弟了,主要是我才接触DCS,我本身是搞仪表的,所以很多东西不明白,多谢兄弟们赐教!

网友D(2008-08-22):
环网的接点会导致整个系统瘫痪吗

网友E:
      一般的交换机组建环网是绝对不可以的,因为那样的话整个网络就会被广播风暴影响,就像一个恶性的死循环,基本上也就是堵死的时候多,也就是死机了!所以千万不要用普通的交换机组建环网,要不后果很严重

      现在所谓的环网就是说的管理型交换机的,采用的技术大概都是差不多的,只不过是起的名字不太一样。管理型交换机看上去是几个交换机组建一个环形结构,但是在逻辑实质上却是一个链,这样的话就不会产生大量的广播风暴啦

网友F(2009-07-30):
您好,我公司是北京一家专业做多串口卡、串口服务器(TCP/IP转串口)的生产厂家,例如RS232/485 RS232/422 RS232/485/422等,现已在深圳办事处成立直接销售点,详细的产品信息请看我公司网站http://www.hutone.net
另外,希望有这方面的技术人员和我联系,我的QQ是843920277 联系电话:0755-26737697 郑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