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光电符号的区别;

楼主(2008-06-14):
小弟请教两个光电符号的区别是什么?谢谢啦

网友:
这两个都是漫反射式光电开关,可能是检测物体不一样,反射回来的光变形了吧,

网友:
这是OMRON的样本上的两个光电符号,不知道选哪个.

网友:
我是用来测量是否有布过来,布有各种颜色,我要用不会受影响的哪一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都是漫反射式光电开关,可能是检测物体不一样,反射回来的光变形了吧,

网友C:
这两个都是漫反射式光电开关,反射回来的光的焦点不同!

网友D:
就是检测的物体不一样回来的信号就不同了

网友E(2008-09-08):
不对这个一个是反射一个是 漫反射的

网友F:
上边的好象是镜面反射,

下边的是漫反射

网友G:
上边的是镜面反射,下边的是漫反射

网友H:
上面是反射板

下面是漫反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我是用来测量是否有布过来,布有各种颜色,我要用不会受影响的哪一种.

建议用超声波传感器,有便宜的。

网友K:
上面的我想是镜反射,后面的是漫反射,用在布上我觉得两个都可以,看哪个安装方便,个人认为漫反射的比较好。

网友L(2008-10-08):
上面两个标志应该是一个是普通反射光电,一个是偏振反射光电,主要区别在于在检测一些表面物体比较光亮,反射比较强(如不锈钢)所做的一些技术上的改进

网友M:
看看有趣

我直接读图了。

前一个物体,他是不透光的,光到物体表面以后直接镜面反射,

后一个的物体的透光的,表面可以发射,但是还有光在内部折射的成分,折射的光也有遇到发射面反射的时候,这样发射光比较杂,比较分散,比较弱,说明第二个应用场合比较苛刻。

网友N:
你选用下一个,意思是背景抑制,说白一点就是被测物体的颜色对检测效果的影响相对于一般光电开关要小,你随便问一下销售人员都会告诉你啊

网友O(2008-11-15):
上边的是对射,下边的是镜面反射

网友P:
第一个是漫反射光电开关,第二个背景抑制型光电开关

网友Q:
引用 网友P:
第一个是漫反射光电开关,第二个背景抑制型光电开关

网友R:
一个时镜面反射,一个是漫反射!

网友S:
各有说思,我还是比较支持8楼

网友T:
这钟符号没有什么好说的,都是各厂家自己定的含义,看图的情况同意18楼,而楼主的要求,应该选第二种,对颜色不敏感, 最保险的办法是和欧姆龙确认下,小日本的思维和中国人有很大差别的

网友U(2009-01-12):
        我是用来测量是否有布过来,布有各种颜色,我要用不会受影响的哪一种. 不能用光电的,用红外或超声波的,还要注意检测距离的范围。

网友V:
1.是漫反射式的光电开关,从传感器LED发射出的光线,传播到物体表面,经过物体对光的反射来传输到传感器本身,进行工作。

2.是回归反射式的光电开关,是从传感器LED发射出的光线,传播到遮光板,再反射回来进行工作,这类检测的话。

另外还有一种对射式的,是一边发射一边接受的工作模式

几乎所有的光感传感器都是由这三种模式来的。

有疑问,请给我留言或者加我QQ:562742569

网友W:
是用来测量是否有布过来,布有各种颜色,我要用不会受影响的哪一种. 不能用光电的,用红外或超声波的,还要注意检测距离

网友V:
引用 网友W:
是用来测量是否有布过来,布有各种颜色,我要用不会受影响的哪一种. 不能用光电的,用红外或超声波的,还要注意检测距离

楼上的兄弟

传统的光电传感器是解决不了你这类问题的。

因为光电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就是靠光发射到物体表面反射回来的光量的差异来进行工作。

如果你的布有各种各样颜色的话,肯定反光量是不一样的。

比如在黑色的时候光量最小,在白色光量最大。

检测起来会不稳定的。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接触过的基恩士有款就可以解决此类问题

已经在很多客户很多行业实验过,完全没有问题的。

跟我联系我给你传点资料。

我的QQ:562742569

网友X:
这两个符号是镜面反射和漫反射,按LZ要,那就用超声波接近开关吧

网友Y:
根据箭头可以判断一个是镜面反射,一个是漫反射

网友Z(2009-02-17):
同意“一个是镜面反射,一个是漫反射 ”。

我选择准则: 能用 镜面反射, 不选 漫反射。

镜面反射的从原理来说可靠性高得多。。。

   国外得高速包装机,绝大多数地方用的是 镜面反射光电开关。

网友AA:
传统的光电传感器是解决不了你这类问题的。

因为光电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就是靠光发射到物体表面反射回来的光量的差异来进行工作。

如果你的布有各种各样颜色的话,肯定反光量是不一样的。

比如在黑色的时候光量最小,在白色光量最大。

检测起来会不稳定的。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接触过的基恩士有款就可以解决此类问题

已经在很多客户很多行业实验过,完全没有问题的。
http://blog.gongkong.com/index.Asp?Id=13670

网友AA:
一个是漫反射的;一个是背景抑制的;也有叫区域型

网友AB:
同意14楼说的!!!!!!!!!!!!!!!!!!!!!!!

网友AC:
觉得一个是三角原理,一个直反原理

网友AA:
前一个物体,他是不透光的,光到物体表面以后直接镜面反射,

后一个的物体的透光的,表面可以发射,但是还有光在内部折射的成分,折射的光也有遇到发射面反射的时候,这样发射光比较杂,比较分散,比较弱,说明第二个应用场合比较苛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