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变频器可以满足这个要求

楼主(2008-06-14):
请问哪些变频器可以满足下述要求;

4极电机。最低时的转速50转/分,极限情况下20转/分,低速下力矩要有保证。用在数控车床上。最好是不用加编码器反馈。成本要求低。

烦请朋友们指点选型。

网友A:
优利康YD5000系列变频器,已与多家数控机床厂配套,低频时的过载能力在2.5倍以上

网友B:
低频运行.用英威腾CHE100系列即可www.invt.com.cn

网友C:
大多数变频器都能达到你的要求,成本要低就用国产的了

网友:
基本上所有的变频器都可以达到功能。。

网友D:
一般的变频器都可以吧,关键是 要看变频器的质量

网友E:
找个进口的或者国产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功率最好放大一两档.因为4极电机额定转速1450转左右,每分50转也就是说变频器的输出频率2HZ 左右,如果是长时间工作,普通电机要考虑电机发热,再者V/F控制变频器输出力矩不一定达的到,而且故障概率很高,除非你不怕经常出问题.

网友F:
用VF控制的变频器肯定不行,就算是什么自动转矩补偿啊什么的 低频是输出的电压波形畸变的太厉害。一定要用矢量的,有必要加旋转编码器。这样精度比较高。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找个进口的或者国产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功率最好放大一两档.因为4极电机额定转速1450转左右,每分50转也就是说变频器的输出频率2HZ 左右,如果是长时间工作,普通电机要考虑电机发热,再者V/F控制变频器输出力矩不一定达的到,而且故障概率很高,除非你不怕经常出问题.

支持

网友H:
汇川变频器转用数控机床的非标,在济南一机床,沈阳机床厂大量应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大多数变频器都能达到你的要求,成本要低就用国产的了

网友J:
扁平期都具有你所需的功能,只要是质量好一点就行

网友K:
极限情况下20转/分; 也就是说输出频率在0.6HZ,在这种情况下开环控制的低频力矩是很成问题的,无论是V/F控制+转矩补偿或者开环矢量控制,市面上的变频器很少能做到0.5HZ的大转矩出力;所以选型的时候建议注意变频器的可控速度范围;或者加编码器做闭环矢量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L:
在频率这么底的情况下,我看电机速度也成脉冲的了~~哈哈...转半圈,停顿一下,再继续转`~~

网友M:
安川变频器G7系列,无PG矢量控制1下0.3HZ就能达到150%的力矩;无PG矢量控制2更强啊
www.bjzysj.com

网友N:
引用 网友L:

在频率这么底的情况下,我看电机速度也成脉冲的了~~哈哈...转半圈,停顿一下,再继续转`~~

呵呵

觉得也是

改八极的

网友O:
不能用减速机 吗??

网友P:
三晶变频器广泛应用在数控车床上,性价比级高,欢迎选购。服务电话:400-678-6091 http:www.sajbp.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