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FP1怎么是下面为X,上面为Y啊。

楼主(2008-06-14):
谁知道怎么抓编好的PLC图啊

网友A:
输入 和输出点呀  不是 X  Y是什么呀?

网友B:
X输入点

Y输出点

网友C:
松下的编程软件本身就有抓图的功能

网友D:
很正常,以前OMRON也这样,输入点在下面,输出点在上面。呵呵

直接印屏就可以了,按键盘的那个打印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很正常,以前OMRON也这样,输入点在下面,输出点在上面。呵呵

直接印屏就可以了,按键盘的那个打印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