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CJ1M CPU23如何连接电脑?

楼主(2008-06-14):
CJ1M CPU23如何连接电脑?

网友A:
USB 或者是 COM接口喽

网友B:
用串口通讯方式连接电脑.

楼主:
串口的 232的知道
通过编程口如何连接

网友B:
电缆的公头连接PLC的编程口,母头连接电脑。然后从软件中选择CJ1M CPU23型的PLC型号。在设置中选中WAY。。。的连接方式。最后PLC在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