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发电机

楼主(2008-06-14):
一般家用型柴油发电机(6KW)的电气接线是怎样的?

网友A:
你指的是哪一款家用型柴油发电机?家庭里面都是用汽油机的,柴油机污染大,黑烟多。

楼主:
有的人家就是用的柴油机,是很普通的那一种。上面有4个二极管的。

网友B:
你指的是什么图 ,外接图还是励磁图啊。

楼主:
外接图或是原理图都可以。

网友C(2008-12-08):
励磁图或外接图或是原理图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