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多个LG K12S PLC和NTOUCH触摸屏485通讯连接

楼主(2008-06-14):
触摸屏软件里的设备没有看到怎么区分设备地址的啊,还有那个485接口接哪两个针脚啊?

网友A:
这个问题说简单也简单 说麻烦也麻烦

首先  你用的是485  那软件设备里要用到串口通讯父设备 再根据你所连接的设备找相对的串口子设备就可以了  如果找不到就找别的代替下吧

485的正负  7寸屏1+6-    其他的是7-8+

网友B:
上次我有个客户就是用的我们的屏和你这个PLC通的,是可以通的

呵呵

网友C(2008-08-04):
1楼的好像有点问题吧

7寸屏1+6-    其他的是7+  8-

-

网友D(2008-10-27):
?子设备里有一个设备地址在哪设置。屏里的rs485接线是一正六负;下位机接线要看具体的情况。还有不懂的加我QQ353118238,加的时候告诉称呼,公司。否则不加。

网友E(2008-12-01):
纠正:应该使用“通用串口父设备”,而不是“串口通讯父设备”。ntouch的485线序:7寸屏1+6- 其他型号是7+ 8-

网友F(2009-08-18):
对:兔儿 关于

纠正:应该使用“通用串口父设备”,而不是“串口通讯父设备”。ntouch的485线序:7寸屏1+6- 其他型号是7+ 8-

内容的回复:ntouch的485线序:7063E/K/Hcom1是1+6- 其他ARM型号com2是7+ 8- ,X86com2是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