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31系列4KW 上电显示InF 故障寻求帮助!!

楼主(2008-06-14):
小弟遇到一台ATV31  4KW  380V变频一上电就显示INF故障。说明书里面说是内部故障。说的不是很详细。

想在这里请教各位有没有遇到这类故障的。该如何解决处理。请这类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恢复出厂也是如此。曾经常识换了主板也不行。模块是好的。。

网友A:
590及西门子6RA23 ,24, 70故障联系13893683865

网友B:
换一下底板上的程序芯片试试!

楼主:
没有底版的程序芯片。能否把这个故障给复位了。要修改哪个参数吗。。。

网友C:
搜一下论坛里的 INF  有很多的。不好修,一般都是复位不了的。

网友D:
看看CN1 CN2 的插接件,重新插拔试试看

网友E:
把CPU板的插件重新插一下,换一下CPU板上三个电涌

网友F(2012-10-22):
底板那个大的IC的复位芯片(三个脚的贴片,型号貌似是L5JH)坏了,导致IC不工作,如没有可用一个10K电阻及25V10UF的电容组成阻容复位电路代替(具体电路接法百度一下就OK),另外就是HCPL2611光耦坏了,ATV31报INF基本上是这两种情况,其它坏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G:
这问题又是怎么出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