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输入是单相220v,输出是3相380v的变频器

楼主(2008-06-14):
请问有没有输入是单相220v,输出是3相380v的变频器

网友A:
有是有,你要多大功率的?

网友B:
有啊,我们这里用的西门子420就是,不过功率好象都很小

网友C:
有没有输入是单相220v,输出是3相380v的变频器 :变频器不能升压!

网友D:
有没有输入是单相220v,输出是3相380v的变频器 :变频器不能升压!
除非变频器的输出端价格升压变压器。

网友E:
艾默生变频器河北石家庄代理商,诚信为本,联系电话:031186691598。

询问一下我们的老工程师,应该能做的出来!!

网友F:
目前市场上还没你说的标准的变频器。除非特制!

网友G:
单相220v的直流只有311v,而三相380v的直流要537v,在变频器中,如果修改下程序可以输出380v,但是输出的谐波会很大,输出的电压有效值会是平顶波形,不能用的

网友H:
没有现成的。西门子420不是吧?

网友I:
一般都是输出是3相220v的

网友J:
楼上说的很对的哦!一般都是输出是3相220v的 .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有啊,我们这里用的西门子420就是,不过功率好象都很小

有没有测过实际输出?

网友L:
只有输入220V,输出三相220V的.

网友M:
呵呵;目前只有110V输入,220V输出的变频器,这种变频器内部有升压;

220V输入的及380V输入的变频器都没有升压功能;

网友N:
目前有输入是单相220v,输出是3相380v的变频器。我公司也产这类型的变频器,

网友O:
有输入是单相220v,输出是3相380v的变频器

网友P:
电源部分要使用倍压整流电路,所以功率不能做的很大,市面上很少见。

建议你将“星形接法”的马达改为“三角形接法”,买只单相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的变频器就搞定了。我在只有220V电源场合经常这样使用。

如果你手头的马达只出三条线(不是6条),那你做一个倍压整流电路将220V交流电倍压后送入三相380V变频器(或用380/220自偶变压器升压),变频器的功率要选大一点,不过你得有点功底才行!

 ;

网友D:
电源部分要使用倍压整流电路,所以功率不能做的很大,市面上很少见。

建议你将“星形接法”的马达改为“三角形接法”,买只单项220V输入三项220V输出的变频器就搞定了。我在只有220V电源场合经常这样使用。

如果你手头的马达只出三条线(不是6条),那你做一个倍压整流电路将220V交流电倍压后送入三项380V变频器,不过你得有点功底才行!

网友Q:
有,我用过。是LG的

网友R:
只你有足够的RMB,我相信产品不成问题。

网友S:
没有听说过,一般都是三相220V输出的

网友T:
小功率的见过。大功率的没有见过

网友U:
还没有见到过呢

网友V:
很多品牌得都有哦,不过一般都是2。2以下得

网友W:
很多品牌得都有哦,wqj

网友X:
LZK2205系列单相逆变三相供电电源

型号 LZK2205

详细描述
LZK2205系列单相逆变三相供电电源
简介:在一些地区,供电困难一直是一个较难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小功率机械设备需要稳定的三相电源,而实际场地只有单相220V供电电源。我公司根据用户需求,特开发了LZK2205系列产品,技术参数如下:
① 功率7.5KW、5.5KW、4KW、3KW、1.5KW、1KW。
② 输入AC180V-250V/50Hz,输出三相380V±5%。
③ 输出频率可调,范围35Hz-65Hz 。
④ 有过载保护,可提供10秒、1.5倍额定电流。
以上产品也可根据用户要求特制。                                                                   有需要请电话13993161213

网友Y:
楼上哪里的公司在哪里

网友:
输出端加升压变压器?

网友Z:
“请问有没有输入是单相220v,输出是3相380v的变频器”

1、没有,首先是没有必要;

2、需要的话,用两条火线输入380v即可!

网友AA:
输入是单相220v  改输入两相380v的可以吗?  没有试过

网友AB: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刘志斌 X刘志斌
积分:11110
帖子:1203注册时间:2006-7-30 10:51:00 31楼 回复时间:2008-6-18 16:30:36 “请问有没有输入是单相220v,输出是3相380v的变频器”

1、没有,首先是没有必要;

2、需要的话,用两条火线输入380v即可!

有道理!

网友AB:
小型功率的输入220输出380,问过相关专业,是有的,但自己没有见过

网友AC:
我用过三菱系列变频,有此功能,

网友R(2008-10-10):
有,只是用在特殊场和,而且容量都是很小.你现在要多大功率的,假若需要功率较大,还是建议你加台隔离变压器吧!

网友AD(2010-04-09):
有没有输入单相220V而输出是三相380V的变频器,如有能提供型号吗?

网友AE:
有没有输入单相220V而输出是三相380V的变频器,如有能提供型号吗?
施耐德ATV28

网友AF:
这里边存在一个容量问题

网友AG:
当然有了,我们就使用的,施耐德的,你找找看

网友AH(2010-08-19):
输入220V输出3相380V的,有400W的变频器吗?

网友:
小功率的好做,加个变压器就可以了,超过15KW的体积较大,成本较高

网友AI(2012-09-11):
单相220v的直流只有311v,http://www.xfxj789.com/而三相380v的直流要537v消防巡检柜

网友AJ:
楼主,你这边是用在什么机器上面。坐等观望

网友AK(2014-12-03):
引用 网友P:
电源部分要使用倍压整流电路,所以功率不能做的很大,市面...

请大师看看这个变频器的型号厂牌是什么?输入电压是2相380 还是单相220V?

谢谢再谢谢。。。。

网友AL:
估计没有。。。。。。。以前几个110输入,220输出的。1KW的,110输入侧电流要20几A。

网友AM:
应该是变频器都有的功能,只要根据功率适配即可

网友AN(2015-01-20):
引用 网友AJ:
楼主,你这边是用在什么机器上面。坐等观望

  好像是德弗的 我在熨烫机上见过

网友AN:
1、改变电机解法  角形-----星性,用单相220变频器,但最大好像是4千瓦

2、用单相220v 输入单相380v电压增压器

接到三相380v变频器上,把缺相保护去了, 可以最大用到7.5千瓦的电机上。

前提条件是自己会取出缺相保护。电流会降级用,把增压变压器的功率搞大些。

我们整天改装,有问题互相沟通,15233649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