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德松益显示OLE,请教高手这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6-14):
最近接到一台九德松益老机器,没找到说明书,上电显示OLE,求教高手,这个是什么故障!!!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啊?看来机器确实太老了。

网友A:
估计是过载的意思.g

网友B:
九德松益的机器和三肯MF的机器很象,报OLE应该是外部没短接吧

网友C:
同意三楼的,应该是外部报警的端子没有短接!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cha

楼主:
现在又不显示这个鼓掌了,现在显示 ERC 哎呀问题可真多

网友B:
那有可能是CPU坏了

楼主:
哦好的,那基本没有什么维修的意义了,谢谢楼上的 !

网友D:
我有这个机的配件电话联系13812126331

网友E:
是2212(20脚)程序坏了,找台旧机换上试试

网友F:
CT-2000的机子是用GAL16V8D的,还有93c46这辆个ic,应该是其中一个坏

楼主:
客户用了15年的机器了,打算重新买新机器,太老了,器件老化严重!谢谢各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