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启停的问题

楼主(2008-06-14):
  有次在公司的操作规范上无意看到个关于风机的停止问题,意思如下:风机停机时先确定它是否已经完全启动,也就是确认已经达到了正常转速。  这个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说法,望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A:
风机停机时先确定它是否已经完全启动,也就是确认已经达到了正常转数

语句不通啊?

网友B:
这个看不明白,请高人指点。

网友C:
你的问题好象有点错误!

网友D:
看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E:
 看不懂么意思,嘿嘿

网友F:
接近开关检测速度!反馈控制继电器!

网友G:
应该不必要啊,其实只要过星型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H:
风机未完全启动时,电流大,此时停车易烧触头.

网友I:
很简单的阿,风机启动时电流很大,而且会持续一段时间。在这个时候停机,相当于让你的接触器超负荷工作了。

网友J:
启动好了,才能停,有这种说法,

刚启就停,大电流会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