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上边标着220V/380V 三角形/星型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6-14):
电机上边标着220V/380V 三角形/星型是什么意思?是表示用国内的三相380V时候,接成星型,用日本等三相220V的电压的时候接成三角形?

网友A:
呵!呵!真有想像力。不过,基本上正确。就是星型接法时每相线圈电压220V,三角形接法时每相线圈380V。

楼主:
三角型的时候也不是380把?

网友B:
1、这个电机每相绕组的额定电压是220v;

2、如果三相交流电源线电压是220v,这个电机接成△ 形,满足每相绕组额定电压是220v的要求,正常工作;

3、如果三相交流电源线电压是380v,这个电机接成Y 形,满足每相绕组额定电压是220v的要求,正常工作;

网友C:
小日本的东西么?还是给小日本准备的?不过国外好多地方都是3相220v的

网友D:
很多国产小功率电机都是这种接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这个电机每相绕组的额定电压是220v;

2、如果三相交流电源线电压是220v,这个电机接成△ 形,满足每相绕组额定电压是220v的要求,正常工作;

3、如果三相交流电源线电压是380v,这个电机接成Y 形,满足每相绕组额定电压是220v的要求,正常工作;

支持!

网友F:
只要每相负载所承受的相电压相等,不管负载接成星形还是三角形,负载所消耗的功率均相等

网友G:
代表这台电机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接法,一种是3相380V ,Y接。一种是220V,角接。至于如何接成Y/三角,取决于电机接线柱上的汇流片。

一般小功率的电机为如此,大功率的电机也有星/角之分,只不过电压变了。如果特殊要求,大功率电机也有380/220的。

网友H:
又让我学到了不少 谢谢大家

网友I:
楼上的说得对,就是线圈电压应该是220V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B:

1、这个电机每相绕组的额定电压是220v;

2、如果三相交流电源线电压是220v,这个电机接成△ 形,满足每相绕组额定电压是220v的要求,正常工作;

3、如果三相交流电源线电压是380v,这个电机接成Y 形,满足每相绕组额定电压是220v的要求,正常工作;

说的对

网友K:
引用 网友B:

1、这个电机每相绕组的额定电压是220v;

2、如果三相交流电源线电压是220v,这个电机接成△ 形,满足每相绕组额定电压是220v的要求,正常工作;

3、如果三相交流电源线电压是380v,这个电机接成Y 形,满足每相绕组额定电压是220v的要求,正常工作;

支持

网友L:
引用 网友B:

1、这个电机每相绕组的额定电压是220v;

2、如果三相交流电源线电压是220v,这个电机接成△ 形,满足每相绕组额定电压是220v的要求,正常工作;

3、如果三相交流电源线电压是380v,这个电机接成Y 形,满足每相绕组额定电压是220v的要求,正常工作;

网友M:
说得好。 正确 。。支持 。。

网友N:
这么基础的知识还要普及一下,太强了

网友O:
用刘志斌 的回复内容:
1、这个电机每相绕组的额定电压是220v;

2、如果三相交流电源线电压是220v,这个电机接成△ 形,满足每相绕组额定电压是220v的要求,正常工作;

3、如果三相交流电源线电压是380v,这个电机接成Y 形,满足每相绕组额定电压是220v的要求,正常工作;

网友P:
1、这个电机每相绕组的额定电压是220v;

2、如果三相交流电源线电压是220v,这个电机接成△ 形,满足每相绕组额定电压是220v的要求,正常工作;

3、如果三相交流电源线电压是380v,这个电机接成Y 形,满足每相绕组额定电压是220v的要求,正常工作;
支持

网友Q:
用刘志斌 的回复内容:
1、这个电机每相绕组的额定电压是220v;

2、如果三相交流电源线电压是220v,这个电机接成△ 形,满足每相绕组额定电压是220v的要求,正常工作;

3、如果三相交流电源线电压是380v,这个电机接成Y 形,满足每相绕组额定电压是220v的要求,正常工作;
很不错!!

网友R:
                         支持3楼同志所说,

网友S:
台湾也是三相220V的,买他们的机器,我们都要买变压器的

网友T:
支持  以上朋友的观点

网友U:
以上朋友的观点,学习了。

网友V:
我们大陆也用到啊,有的变频器是220V单相输入的(特别是小功率)输出就是三相220V这样的话有的时候需要达到功率就必须把星改成三角

网友W:
我们的三相电源一般的是380V吧,小电机是星形的要多点,

网友X:
支持刘志斌的说法:

对于小型电机,如果你的供电是380V,那么你的电机接成星形;

供电是220V的话,电机接成三角形,同时也可以反过来理解,但必须是一一对应的.

网友Y:
引用 网友B:

1、这个电机每相绕组的额定电压是220v;

2、如果三相交流电源线电压是220v,这个电机接成△ 形,满足每相绕组额定电压是220v的要求,正常工作;

3、如果三相交流电源线电压是380v,这个电机接成Y 形,满足每相绕组额定电压是220v的要求,正常工作;

有些东西自己也知道些,但能像刘老师这样说出来的人不多,学习了

网友Z:
引用 网友X:

支持刘志斌的说法:

对于小型电机,如果你的供电是380V,那么你的电机接成星形;

供电是220V的话,电机接成三角形,同时也可以反过来理解,但必须是一一对应的.

网友AA:
现在是快餐时代,越是基础的东西,有时越是说不准,越是要普及啊

网友AB:
说得非常好!

网友AC:
引用 网友B:

1、这个电机每相绕组的额定电压是220v;

2、如果三相交流电源线电压是220v,这个电机接成△ 形,满足每相绕组额定电压是220v的要求,正常工作;

3、如果三相交流电源线电压是380v,这个电机接成Y 形,满足每相绕组额定电压是220v的要求,正常工作;

支持此关点。

网友AD:
并不是只有日本才有三相220V啊!我安装小型电机变频驱动的时候都选的220V变频器,把电机原来星型的接法改成角型接法,这样的话每台变频器可以节约100-200RMB(4KW以下)

网友AE:
学习了!!220V/380V 三角形/星型

网友AF:
34楼的观点很好,具有时代特色,值得学习.

网友AG(2011-08-23):
对于变频器而言对于星形380和三角形220的同个电机的电机额定电流应设定不一样。

否则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H: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B:

1、这个电机每相绕组的额定电压是220v;

2、如果三相交流电源线电压是220v,这个电机接成△ 形,满足每相绕组额定电压是220v的要求,正常工作;

3、如果三相交流电源线电压是380v,这个电机接成Y 形,满足每相绕组额定电压是220v的要求,正常工作;

说的对

网友AI:
引用 网友B:

1、这个电机每相绕组的额定电压是220v;

2、如果三相交流电源线电压是220v,这个电机接成△ 形,满足每相绕组额定电压是220v的要求,正常工作;

3、如果三相交流电源线电压是380v,这个电机接成Y 形,满足每相绕组额定电压是220v的要求,正常工作;

这种解释是正确的。

网友AJ:
引用 网友B:
1、这个电机每相绕组的额定电压是220v;

2、如果三相交流电源线电压是220v,这个电机接成△ 形,满足每相绕组额定电压是220v的要求,正常工作;

3、如果三相交流电源线电压是380v,这个电机接成Y 形,满足每相绕组额定电压是220v的要求,正常工作;
很多电机7.5HP以上的电机名牌上都标示有380V/660V?那就是线圈电压为380V的,如果电源为380V的,就为角接法;有660V的电源吗?怎么来的呢?

网友AK(2011-09-26):
刘老师的解答精准有力!

网友AL:
线电压不都是380V吗   那的有来个220V 哦

网友AM:
貌似说错了吧,

1、这个电机每相绕组的额定电压是220v;

2、如果三相交流电源线(相)电压是220v,这个电机接成△(Y) 形,满足每相绕组额定电压是220v的要求,正常工作;

3、如果三相交流电源线电压是380v,这个电机接成Y (△)形,满足每相绕组额定电压是220(380)v的要求,正常工作;

括号里面我改的,不知道对不对啊。

网友AN:
对:刘志斌 关于

1、这个电机每相绕组的额定电压是220v;

2、如果三相交流电源线电压是220v,这个电机接成△ 形,满足每相绕组额定电压是220v的要求,正常工作;

3、如果三相交流电源线电压是380v,这个电机接成Y 形,满足每相绕组额定电压是220v的要求,正常工作;

内容的回复:

哈哈,老兄,这是额定工作状态,有没有把这种电机接在三相220V中Y接使用的,看见过没?是使用在收线上滴,不过满盘时,收线张力会变大。还有标着292V/556V 三角形/星型的电机星型接在380V中正常欠压使用的。

网友AO:
一些变频器进线220V,输出三相220V。

网友AP(2011-10-26):
 台企 也有好多公司用220/380的电机,好多用三相220的哦

网友AQ(2011-12-08):
引用 网友B:
1、这个电机每相绕组的额定电压是220v;2、如果三相交流电源线电压是220v,这个电机接成△ 形,满足每相绕组额定电压是220v的要求,正常工作;3、如果三相交流电源线电压是380v,这个电机接成Y 形,满足每相绕组额定电压是220v的要求,正常工作;

刘老师解释正确,220角接,380星接,你这个电机名牌上会有两个额定电流的标注,前者为角接电流,稍低,接线柱为6个接线柱, 建议接时,根据供电电压来决定,采用哪种接法,避免烧电机。

网友AR:
很简单的问题,表示接三相380V采用星型接法,接三相220V采用角型接法。

网友AS:
380v是线电压,220v是y型接法的相电压,只要改变电机6个接线头的连接片,这台电动机是星型和三角型接法都可以用的。

网友AT:
380V的电压,Y型接法,每相线圈的电压也只有220V。

网友AU:
引用 网友AK:
刘老师的解答精准有力!

网友AV:
引用 网友B:

1、这个电机每相绕组的额定电压是220v;

2、如果三相交流电源线电压是220v,这个电机接成△ 形,满足每相绕组额定电压是220v的要求,正常工作;

3、如果三相交流电源线电压是380v,这个电机接成Y 形,满足每相绕组额定电压是220v的要求,正常工作;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