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STO的阀岛是怎么和PLC连接的?

楼主(2008-06-14):
FESTO的阀岛是怎么和PLC连接的?看到有很多好象只有一根信号线和PLC连接,来控制很多个电磁阀,是通过什么协议吗?PROFIBUS?还是什么其他的

网友A:
我也不清楚!

网友B:
你说得是工业总线吧, 目前大致上流行的有CC-LINK, DEVICENET,PROFIBUS, 主要是不同PLC品牌自行开发的不同标准,各自的协议通过信号线,到达阀岛的网关,然后来控制电磁阀。大部份进口气动品牌有做, 停简单的,工业总线的情况论坛有详细资料。

网友C:
是一个总线的接口,D口或圆口

可选 可变 地址  协议不知道 我有别的品牌的资料

诺冠的可以选 CANOpen  PROFIBUS-DP  Interbus-S等

你用之前跟他说 他给你设好 好像很多牌子都是这样的

我是代理,自卖自夸了 zxinp12@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