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电动机用线的问题

楼主(2008-06-14):
           我厂新到一台设备电动机是250KW的他励直流电动机,其额定电流是624A,用线长度约60M,用240MM2的铜芯电缆行吗?如果按电工口诀:10下5,百上2,铜线升级算所得值好似有点小。240*2=480+? ?的值能有150A左右大吗?这台设备主要是试验某种产品的耐压耐磨性,是逐步提升电动机的速度的,约持续10小时左右吧,情况就是这些了,那么线径240MM2的四芯电缆能行吗?敬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我其中的一个疑问是:直流电动机与交流电动机所用导线的计算方法一样吗?谢谢

网友A:
直流机600A用240的可以了,如果交流的就有点小了,但是根据工况也勉强够用

网友B:
250KW的他励直流电动机,是逐步提升.其额定电流是624A。

工作过程中一般很难达到额定电流,是时时变化的,用120两根并联可以满足。

楼主:
             看了回贴,我心中踏实多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C:
为什么交流的用240的不行,而直流的电机用240的就可以呢!?

网友D:
有个倍数啊

网友E:
顶!

“为什么交流的用240的不行,而直流的电机用240的就可以呢!? ”

网友F:
我认为用二百四的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