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实物图怎么接线???

楼主(2008-06-14):
     我看了半天都不明白`` 还请各位大哥`````指点一下``谢谢```                                   星三角启动实物图怎么接线???

网友A:
找你身边的师傅指点一下呀.

网友B:
什么实物图? 现成的启动器?

网友C:
找本电工手册慢慢研究吧

网友D:
电工手册都没看过吗?

网友E:
星三角,正反转,最常用的了。

网友F:
你接线图总看的懂吧,照图接线就好.

网友G:
找你身边的师傅指点,相序莫搞错

网友H:
首先,你要懂原理,不知道就多学习

其次,你可以在接线图上标上数字号码.

然后,在电线的两端标上号码.对着接线图的号码接.

接好后仔细检查,不要接错相序,不要短路冒烟

最后欣赏你的劳动成果.

网友I:
给你个图 你看图作业就行了

网友I:
3个接触器的控制图安全 这是基本的2接触器图

网友J:
引用 网友H:

首先,你要懂原理,不知道就多学习

其次,你可以在接线图上标上数字号码.

然后,在电线的两端标上号码.对着接线图的号码接.

接好后仔细检查,不要接错相序,不要短路冒烟

最后欣赏你的劳动成果.

别着急 一学就会

网友K:
3个接触器的安全 2接触器的省钱!

网友L:
安全第一,省那一个接触器不值得

网友M(2008-12-26):
引用 网友L:

安全第一,省那一个接触器不值得

通常都是三个接触器控制的!

网友N:
是的,通常都是用三个接触器控制的,这样可以保证星和角接触器在失电的情况下进行星-角转换,可以有效地避免弧光短路,所以说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