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请教下FREQROL系列变频器的位元件S0:0~S7:0分别代表什么???

楼主(2008-06-14):
FREQROL系列变频器的位元件S0:0~~S7:0及字元件SP108:0~127:0分别代表什么???我知道0为站号,但前面的数字分别代表什么??知道的请告诉我,谢谢!!!

网友A:
可以进行内部编程的地址。

楼主:
每个分别代表什么啊?可否详细点!!!谢谢啦如S1代表正转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