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电机运转

楼主(2008-06-14):
我厂的一台0.75kw的变频器接上电机后,启动,慢转几秒后就不转了,没有故障报警,是不是哪个参数没有设啊?

网友A:
是不是```电机自习学``````检查接线哦```

网友B:
变频器与电机是否配套,负载是否太重,起动时间是否太短!

老刘,忙啊 !

网友:
  看你的电机的轴承有问题么?

网友C:
电机是不是堵转了?还有变频器的加速时间是否太短?

网友D:
楼主的变频器是不是设的点动

网友E:
呵呵,不知道你设置了哪些参数,估计是启动了点动功能。

安邦信变频器华南地区一级代理商      深圳市点石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南新路苏豪名厦23B2
代俊锋 0755-26452637 26457341 www.szdsgk.com www.dosuccess.cn

网友F:
是不是哪个参数没有设啊?

检查参数后,再更换变频器。判断故障。

网友G:
简单一点,空载运转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