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电机在空转半小时后突然烧毁

楼主(2008-06-14):
我公司有一台190KW三相异步绕线式电机。在空转半小时后。突然烧毁。采取的是自藕变压器降压启动方式。交流接触器完好。无缺相。

网友A:
是相间短路还是一相对地?  空载电流很小的,一般来说是不会出现烧电机的现象,

网友B:
查一下,相间短路和对地短路都有可能,电机质量问题

网友C:
起动完成了吗,接触器是否已可靠切换?

网友D:
相间短路  匝间短路  对地短路都有可能

网友E:
应该是匝间短路zaocheng

网友E:
应该是匝间短路造成的

网友F:
绕线转子电动机启动方法有三种:起动变阻器起动法,频敏变阻器起动法,谐波起动。

没见过绕线转子电动机用降压启动的。原因不明,请高手继续指点。笼型电动机启动有全压和减压启动方法两种。

网友G:
是修理后的电机吗?匝间短路的可能性大.

网友H:
匝间短路的可能性大???这个跟启动方式有关吗,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