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和变送器是一回事吗?

楼主(2008-06-14):
传感器和变送器是一回事吗?

网友A:
不一回事

网友B:
不是一回事    传感器偏重于信号采集    变送器偏重于信号转换与处理

网友C:
楼上说的对!!!!!!

网友D:
变送器把传感器的信号转换成标准信号送出,有的做成一体的,有的是分开的

网友E:
不一样的.传感器用于采集信号,变送器用于信号处理.

----------------------------------------

正泰,德力西,红波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需要请联系/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网友F:
不一回事,是有区别的

网友:
信号采集方式和输出都是不一样的,变送器注重的是信号转变再输出显示

网友G:
老问题了,传感器是把检测的信号(长度. 温度等)转化成电信号(电流、电压或电阻等);变送器是把电信号转化为标准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