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序电流和零序电抗

楼主(2008-06-14):
什么是零序电流?什么是零序电抗?
1、零序电流: 在三相四线电路中,三相电流的相量和等于零,即Ia+Ib+IC=0 如果在三相四线中接入一个电流互感器,这时感应电流为零。当电路中发生触电或漏电故障时,回路中有漏电电流流过,这时穿过互感器的三相电流相量和不等零,其相量和为:Ia+Ib+Ic=I(漏电电流)这样互感器二次线圈中就有一个感应电压,此电压加于检测部分的电子放大电路,与保护区装置预定动作电流值相比较,如大于动作电流,即使灵敏继电器动作,作用于执行元件掉闸。这里所接的互感器称为零序电流互感器,三相电流的相量和不等于零,所产生的电流即为零序电流。
2、零序电抗:零序参数(阻抗)与网络结构特别是和变压器的接线方式及中性点接地方式有关。一般情况下零序参数(阻抗)及零序网络结构与正、负序网络不一样。对于变压器零序电抗则与其结构(三个单相变压器组还是三柱变压器)、绕组的连接(△或Y)和接地与否等有关。 当三相变压器的一侧接成三角形或中性点不接地的星形时从这一侧来看变压器的零序电抗总是无穷大的。因为不管另一侧的接法如何在这一侧加以零序电压时总不能把零序电流送入变压器。所以只有当变压器的绕组接成星形并且中性点接地时从这星形侧来看变压器零序电抗才是有限的(虽然有时还是很大的)。 对于输电线路零序电抗与平行线路的回路数有无架空地线及地线的导电性能等因素有关。零序电流在三相线路中是同相的互感很大因而零序电抗要比正序电抗大而且零序电流将通过地及架空地线返回架空地线对三相导线起屏蔽作用使零序磁链减少即使零序电抗减小。 平行架设的两回三相架空输电线路中通过方向相同的零序电流时不仅第一回路的任意两相对第三相的互感产生助磁作用而且第二回路的所有三相对第一回路的第三相的互感也产生助磁作用反过来也一样.这就使这种线路的零序阻抗进一步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