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我两天两夜的问题

楼主(2008-06-14):
我们单位有几个电控箱,控制55kw电机,是星三角启动的,都是坏的.特别之处:没有中间继电器,里边有:一个万能转换开关【有四对,八个接点】,一个启动按钮,一个运行按钮,一个停止按钮,两个交流接触器,一个时间继电器,一个过载保护器,就这些怎么实现星三角启动啊,我画了两天都没画出一个合理的电路图,哎,郁闷啊!请高手们帮帮忙,兄弟先谢了!另外这跟有中间继电器的比,缺点在哪,优点在哪?

网友A:
万能转换开关代替了自动转换的时间继电器,要说缺点,就是还需人来操作,而且操作人需了解一些简单的电器知识及设备性能,以便掌握转换时间控制。

网友B:
大概的连线介绍一下,看看怎么工作的

网友C:
我们原来有一台空压机就是这样的,先按启动按钮,时间继电器到时间星继电器脱扣后听到啪的一声后,按运行按钮角接触器接通,对操作人员的要求比较高.

网友D:
麻烦!还是一个停止按钮,一个启动按钮启动方便,有时间继电器自动控制好.

楼主:
回二楼:有时间继电器,没有中间继电器。回三楼:兄弟就是画不出电路图才苦恼呢!高手们帮帮忙,给一个合适的电路图,要求:星三角,能手动自动转换,谢谢了!!!

网友E:
你可以不用原来的线路吗?自己重新改一下,改成自动的不更好?

楼主:
如果单单是自动的,我半个小时就搞出来了,可要求是:手动自动转换,而且电箱刚买来时就有,更糟的是里边的线路已经乱了,没有照葫芦画瓢的可能了!

网友F:
还是自己懒了

时间充分的话应该没问题的

我相信你

楼主:
哎,前前后后画了二十几张图,还接上线试了几回,不行啊!

网友G:
接触器是一个三极的一个五极的,五极的两极封星三极接电源,万转开关手动时接通运行按钮,自动时接通时继的延时触点。

网友H:
自己重新安装,锻炼自己的技术。

网友I:
用两个接触器有两个可能,一个就是用一只接触器的辅助触片做星形起动,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从电源有三根线直接进电机的,另三根线用两接触器控制!你的电路应该是后一种情况。

楼主:
 回15楼:弧兄能把第一种可能给张电路图吗?

网友J:
时间继电器是自动转换用的 万转开关是用做手动和自动切换用的 有中间继电器启动转换运行有个时间差 合理点 很普通的电路图

网友J:
不知道你需要什么图 主电路的 还是控制图

网友K:
万能开关当接触器使。

楼主:
都要,注意:没有中间继电器,里边有:一个万能转换开关【有四对,八个接点】,一个启动按钮,一个运行按钮,一个停止按钮,两个交流接触器,一个时间继电器,一个过载保护器,就这些怎么实现星三角启动啊

网友K:
万能开关当主接触器,靠时间继电器进行另外两个接触器的自动转换。图应该不难。

楼主:
回21楼:刘兄给张图吧,兄弟悟性差,刚入行啊

网友J:
万转当主接触器 晕 你以为是0.5KW的电机 没想就发言啊 万转是手动和自动切换用的

网友J:
自动时用时间继电器 手动可以用也可以不用时间继电器 时间继电器是转换运行的

网友J:
根据你给的情况主图我先发上  控制图要看你的要求来做

网友J:
你看看和你的一样么?有什么要求么?

楼主:
控制55kw电机,是星三角启动的,都是坏的.特别之处:没有中间继电器,里边有:一个万能转换开关【有四对,八个接点】,一个启动按钮,一个运行按钮,一个停止按钮,两个交流接触器,一个时间继电器,一个过载保护器,就这些怎么实现星三角启动啊

网友L:
找个最基本的电机拖动得书就可以搞定,不能光指望大家给你帮助,主要靠自己,可以让大家给你检查。

网友M:
你说的可能是带手动启动和自动启动的星三角启动柜...

网友N:
没有搞明白,也没有看到说的明白的

网友O:
我们厂设备没有改造之前貌似这样的,呵有启动,运行,停止呵

网友P(2010-09-20):
朋友们大家好!我有个问题请大家帮个忙,【接一个控制柜,为了控制一台水泵, 能给我个准确的电路图吗?我急用,控制要求;时间控制水泵开关还要用一个压力阀还有个万能转换开关,{当有水压的时候压力阀自动开启没水压的时候自动关闭。这只是压力阀的作用}】请问这样的控制线路图是怎么个接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