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

楼主(2008-06-14):
我现在在自学GX系列软件,在FX里我知道有run时常开的m8000,

和run时只执行一次扫描周期的m8002,不知道在GX里run时常开

和run时只扫描一周期相对应的是多少?

网友A:
因为特殊继电器与PLC型号有关,与软件版本无关,因此GX与FX中对于同型号PLC所对应的特殊继电器地址一致。

也对应于M8002与M8000

以上!

网友B:
这个我知道,我问的就是在GX Qcpu(Qmode)系列plc中run时常开和run时只执行一次扫描周期的继电器是什么?

网友C:
那需要看看Q的手册了

网友D:
SM400 RUN

SM402  RUN ONLY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M400 RUN

SM402  RUN ON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