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轴功率为360kw的水泵,电动机、变频器、电缆选型?

楼主(2008-06-14):
我厂一台水泵泵体铭牌标明轴功率为360kw、1480转、每小时288立方米,我厂配的电机为380v、450kw、800A、1487 转,配套变频器为ATV61 500kw,配套电缆为240平方毫米两条,实际运行时频率在40至45Hz,现单位再上一套水泵,泵体与前述一样,但电机和变频器及电缆(50米)想节约投资把功率减小,请问该选用那个档次的电动机、变频器(ATV61系列)和电缆较合适?

网友A:
如果你能确定这两台泵的工况是基本一致,那么可以先根据原设备的运行数据(实际最大输出电流/功率)来确定所需电机规格,然后再依此选择配套的变频器/电缆。否则根本就是扯谈,谁能够在不了解实际应用工况的前提下给出解决方案?

网友B:
1楼说得非常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