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一下呀,这用什么语句表示

楼主(2008-06-14):
           传感器1#->2#表示已种信息,传感器2#->1#表示另一种信息

网友A:
CMP比较指令,通过比较结果的不同,其设定的标志位不同,根据不同的标志位,楼主可以表达不同的信息。

以上!

Good Luck!

网友B:
老型号的PLC用CMP比较指令

CJ1M \CP1H等型号的PLC可以直接用<  >指令.

网友C:
楼上的正解!!!!!!!

网友D(2008-08-19):
好东东学习了!!!!!!!!!!!!!

网友E(2008-09-23):
走过路过看过学习学习

网友F:
ld> 1# 2# mo

ld> 2# 1# m1

就行了

网友G:
ld> 1# 2# mo

ld> 2# 1# m1

支持6楼

网友H:
好东东了解了,学习了, 谢谢

网友I:
不同牌子PLC表示方法不一样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好东东学习了!!!!!!!!!!!!!

网友K:
呵呵;就是一个比较指令就可以了;

三菱的话有LD>的可以直接用;

网友L:
老型号的PLC用CMP比较指令

CJ1M \CP1H等型号的PLC可以直接用<  >指令

网友M(2008-10-30):
1\2楼正解;du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