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造纸机传动.

楼主(2008-06-15):
请问:小型造纸机传动改变频器控制,车速200米以下.6个点.要求有3:1的调速范围.生产两种纸. 收卷为摩擦收卷.没有负荷分配.

方案1:同步器输出0-10V 控制变频器模仪量调速.(这种方案可以用不同牌子的变频器吗?每台变频器加减速时间可以不一样吗)

方案2:PLC开关量 控制变频器升降端子调速.(这种方案可以用不同牌子的变频器吗?每台变频器加减速时间可以不一样吗)

方案3:变频器本身的同步功能+电位器模仪微调

方案4:PLC+模仪量输出模块 控制变频器模仪量调速.(这种方案可以用不同牌子的变频器吗?每台变频器加减速时间可以不一样吗)

方案5:通讯控制.

可以分析一下各种方安的优劣吗?

网友A:
1,不同牌子的变频可以,加减速可以不一样,注:一般达到设定车速时,再引纸,不同变频的特性可能不一样,但车速地影响不大

2,这种变频需要有电动电位计,不好实现造纸机的五个功能

3,需要有速度附加给定功能

4,不同牌子的变频,这种方案比较可取

5,不同牌子的变频通讯协议可能不一样,做起来比较罗索

楼主:
lmhx 你好!

请问:用不同牌子的变频器,加减速时间设置一样.在100米纸速时引好纸了.要求在升降纸速时,不断纸.那种方案可行的?

网友A:
方案四比较可取

楼主:
请问有没有方案四的PLC程序.可以给我参考一下吗?最好是三菱FX2N或西门子S7-200的.      我正在学PLC.

我的邮箱是:linxuemin10000@126.com

网友B:
我这有六个点传动的,就是没没实际试过

楼主:
可以发到我邮箱吗?

我很需要这方面的学习资料.造纸变频器传动:PLC+模仪输出模块,的程序样板.

linxuemin10000@126.com

网友C:
根据六台最大输出频率的比列一致的去设置六台的加减速时间,就能基本的达到升降速时候的同步。

网友D:
abb变频器 各类 大 造纸厂都采用ABB的 变频

北京欧能愿意帮助您解答关于变频器的问题

13439428268  QQ787801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