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调节电磁调速电机的同步控制器

楼主(2008-06-15):
请教各位;                 我正在使用几台电磁调速电机,相让他们同步,所以使用了几个可以同步调节的控制器,上面有单机,联机.          请问怎样具体操作呢?上面的比例增益,还有一个比例减小,是有什么作用.望用过的老师给以解答.谢了

                               本人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变频器再模拟控制下,比如频率是30HZ如何让它来一个突然加速,比如用一个按钮来做,提速的时候按下,松开的时候速度回到原位.该如何做呢

网友A:
本人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变频器再模拟控制下,比如频率是30HZ如何让它来一个突然加速,比如用一个按钮来做,提速的时候按下,松开的时候速度回到原位.该如何做呢

----------------------------------------------------------------------------------------------------------------------------------------------------------------------------

如是siemens的,利用自由功能块做个附加给定就可以

楼主:
你给的回复

网友B(2008-09-25):
利用段速功能就能实现

网友C:
用附加给定是较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