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闭环控制和编码器的线路长度问题?

楼主(2008-06-15):
最近我公司用安川G7变频器、欧姆龙E6B2-CWZ6C型/1024P/NPN型编码器、ABB变频电机不能实现PG闭环控制系统,G7变频器参数调整为PG矢量控制时,G7电流持续增大直到报警,显示器显示DEV Speed Deviation(速度偏差过大)。现场ABB变频电机和G7变频器连线50米左右,现用无PG矢量控制即开环控制。

是否是编码器连线太长?

用示波器测量,在变频器PG卡上测为锯齿波,A,B相幅度不一致但相位区分明显,在现场测为方波正常。

请问编码器的连线长度和线径(现用1mm)应该多少为宜呢?

网友A:
50米距离,却是满长的。

PG-B2卡这么是用应该没什么问题。需要检查的是干扰。如果参数设置没有问题,那只有干扰的原因了。

另外要注意的是,12VDC,50米距离,你量一量PG卡接受短电压是多少?能不能满足PG卡的要求。高电平幅度。

楼主:
谢谢日月剑!

我请安川公司的技术人员去过现场,问题也查出来啦!

100米距离都可以,主要问题是欧姆龙E6B2-CWZ6C型/1024P/NPN型编码器的上拉电阻太大,原2.2K现为1K。其次就是A,B相的相位要与电机的正反转相同:

A超前于B90度正转,B超前于A90度反转!错位变频器就会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