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控制步进?

楼主(2008-06-15):
说明书中信捷plc最多可以控制四轴步进,不知有谁用过,性能如何?

网友A:
我用过,还不错啊,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B:
在不用同步输出的情况之下,大家可以考虑选择全晶体管输出的PLC,这样将Y0 Y1串联到其他的输出口上去,这样可以联接几十台步进近制器的

网友C:
我客户用过   没问题

网友D(2008-07-17):
我原来用过的,好像不是太好,因为那时还比较早了,两年前的事情了.现在就不知道了.

网友E(2008-09-27):
最近在网上见到信捷的XCM-48,号称可以输出十路脉冲,不知有没有人用过?价格如何!先谢谢了!

网友F:
"XCM-48,号称可以输出十路脉冲"还在开发中

网友G:
我用过信捷脉冲输出控制两轴。效果不错,但是同时控制很多台没试过。。

“XCM-48”期待中。。。

网友E(2009-05-29):
如果需要控制的步进电机超过四台,例如十二台,怎么解决?

网友H:
可以用三台XC5-32通过MODBUS-RTU组网,1主2从。

网友I:
xc3控制进电机,有没有授课的啊!

网友J:
大家觉得信捷的触摸屏质量怎么样啊

网友E:
“可以用三台XC5-32通过MODBUS-RTU组网,1主2从。”

请问石工: 用三台XCM-32通过MODBUS-RTU组网,1主2从。——可以吗?

网友H:
这里需要关注一个问题,12个轴的工作是否需要非常同步,之间的延时时间是否不能太长。

因为通过通讯来进行控制,要考虑100ms左右的延时。

网友K(2009-07-08):
工程剩余信捷一体机两个,型号XP3-18RT全新两个,现低价处理掉,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QQ;1135852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