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同仁

楼主(2008-06-15):
我在做PLC(CPM1A)实验时,梯形图程序中的软线圈不能得电,无论是什么线圈都一样,程序是绝对没问题的,是以前调试成功的程序,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软线圈不能通,真诚的请教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A:
你的PLC运行了没有,查看你的STOP/RUN的拔码开关在什么位置。

楼主:
RUN是处在绿灯状态的 昨天调试还行的 今天不知道怎么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