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系统结构的问题

楼主(2008-06-15):
张力伺服系统和位置伺服系统都是三环的结构,它们的内环(包括电流环和速度环)完全相同,只是外环不同,一个张力环,一个位置环,以上的理解对不对?它们控制有什么不同?

网友A:
张力伺服系统是工作在伺服的力矩控制模式下,对伺服控制器来说,力矩控制模式是性能要求最严格的。位置伺服系统内环是速度和电流环。

 这两种方式差别很大。

  对伺服驱动器设计来说,力矩控制模式是最难做的很好的。力矩控制模式做好了,其余的控制会做的更好。

楼主:
bookujsnj,按你的说法,张力伺服系统是两环结构吗?即力矩环和张力环?力矩环和电流环是一样的意思吧,我见过张力伺服系统有三环结构,即电流环/力矩环,速度环,张力环,而且里面的两环与位置伺服系统两环没有区别阿,请bookujsnj回答

网友B:
伺服系统有三环,从外到内有位置环、速度环和电流环(力矩环)。

那么张力控制系统有多种控制方式,如果采用直接转矩控制则伺服运行于电流环(力矩环)。不同的张力控制方式也可以用到速度控制、位置控制。

楼主:
叫我小白,速度控制在张力中的应用我见过,位置控制在张力中的应用我不清楚,请赐教